[STM32F1] 1个STM32作为主机,挂载8个STM32从机,SPI方式通信

楼主(2014-07-07):
1个STM32作为主机,挂载8个STM32从机,SPI方式通信。
这种方式下,spi总线驱动能力够吗?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A:
当驱动能力不够或传输距离过远时,要加缓冲器。我今天刚学的,还热呢

网友B:
挂载8个STM32从机, 由于 STM32 的输入是 CMOS 特性, 并不吸收电流, 所以挂再多都没有问题.
倒是你的电路板布线, 防止总线受干扰要处理好. 另外, 这么多从机怎么选址

网友C:
驱动能力够的,硬件上最好加上拉电阻,以免到时候驱动不了;
我做过,用407挂了8个SPI接口的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