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下载

楼主(2014-07-07):
在使用STM32F103C8T6。 在测试低功耗部分。

为了快速测到STOP模式下,系统功耗,在main函数开头这样写:

int main(void)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使用本代码后,系统电流为0-1mA

        while(1);

。。。。。

}

结果发现,系统电流从过去的30mA变为0.7mA了。 但是板子无法再次SWD方式下载了。本来板子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无低功耗。

试了几个板子都是如此?我只有SWD外接。系统使用阻容复位的。

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才能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A:
接上复位线,或利用boot0,阻止你的代码上电运行

网友B:
几秒过后再进入状态。

网友C:
通过串口BOOT启动,删除程序;

网友D:
建议楼主用SWD模式时,把RST也连接上。

网友E:
个人感觉是晶振问题,建议要把外部晶振去掉试试看。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我是这样做的:短路复位的下拉电容。然后用SWD下载程序。
修改上面代码,之后就可以。
因此说,复位脚保持为低电平时,还是可以使用SWD方式下载的。感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网友F:
嗯,或者用stvp下载程序也可以。恭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