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d转换采样220v交流电

楼主(2014-07-07):
本人是菜鸟。

先介绍一下我测试用的电路:
        一个led灯串联了40k欧姆电阻,然后led正极接220v交流电的火线,串联的电阻接交流电的零线。
      通电后,led可以正常点亮。

现在我想用单片机的AD功能采样上述电路中led两端的电压 ,应该怎么连接呢?

按照我目前的理解,似乎应该是 led的正极作为ad的输入,也就是火线作为ad的输入端,

然后再怎么连接呢 ,是单片机的GND和交流电的零线连接吗?

本人是菜鸟,希望高手帮忙讲一下 。

网友A:
为啥非要测LED电压? 先解决隔离的问题,如果不隔离的话 这个电路一通电就成了电老虎碰到就会咬人了...

测交流信号电压互感器电路倒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楼主要注意安全!

火线  --->   AD+  --->  GND  ---> 零线

等于是直接把200V加到芯片上,瞬间灰飞烟灭啊有木有?

网友C:
注意安全。。

网友D:
不能接,有示波器吗?二极管导通时其两端是导通电压:1.6伏左右,承受反压时是击穿电压。估计有10伏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我学会ad转换后,就想用这个功能看看220V交流电的正玄函数曲线,我的想法是ad采样后,传到上位机,然后画个曲线出来看看效果 , 但是我对电路的连接不懂, 所以希望高手指点 ,都需要什么,如何连接等,谢谢。

楼主:
为何结帖总提示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