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lab 能烧写 SH79F085或 165 ?

楼主(2014-07-07):
S-lab 能烧写 SH79F085或 165 ?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B:
slab是串口烧写,现在只能烧写79F165/085,以及88/89系列的IC

网友C:
这2款的抗干扰性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D:
你要做什么?

楼主:
主要是做热电偶AD

网友E:
可以用串口ISP

楼主:
周边都是24V或220V电线的情况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抗干扰没有问题,但是你的信号如果杂讯比较多,AD采集会不太准

网友G:
完全能烧写!

但目前不支持该芯片的实时仿真。

网友H:
79F165是高精度ADC,如果你有干扰,ADC会不准确的哦

楼主:
哦,我看看,多谢啦

楼主:
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