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系统下运行哪里能找到驱动?

楼主(2014-07-07):
我用CyAPI.lib的程序操作usb运行多年,驱动是cyusb.sys、cyusb.inf,能在xp、win7下运行。现在想在64位系统下运行,请问哪里能找到驱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多吧

网友B:
如果有是不是CyAPI.lib、cyusb.sys、cyusb.inf都要变?

网友C:
只换驱动就行

楼主:
64位驱动不上,总是提示无法安装,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不能用Suite USB目录下的cyusb.sys

网友E:
在别处搜索到一个cyusb.sys是可以驱动成功的

网友F:
cyusb.sys现在还没有windows 8的驱动。
64位Window7驱动在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wlh\x64可以找到。

网友G:
嗯,win7,64位系统需要驱动的数字签名认证,所以安装时需要参考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的文档CyUSB.pdf。
64位系统启动时,按F8来选择屏蔽数字签名认证。

楼主:
屏蔽数字签名认证后,\Driver\bin\wlh\x64下的  cyusb.sys也可以用了。用这个在64位window8下试了下可以驱动成功,并且CyAPI.lib程序也可以用,不知会有别的什么问题,再测试下。

网友H:
在官网上说要用cyusb3.sys在window8系统下用,如果那样的话CyAPI.lib也是要变,就很麻烦了

楼主:
嗯,好的, 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