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行flash信号过冲很大

楼主(2014-07-07):
做单板测试的时候,发现串行flash信号过冲很大,而且数据严重变形,我看了下PCB走线,这4个线比较干净。奇怪的是MX25L12845E的输出管脚和时钟管脚波形严重变形,但是输入管脚型号却很漂亮。

网友A:
可以在相应的引脚加上拉试下;
另外拍个照片看下变形成什么样子;

网友B:
PCB设计不合适导致信号反射所致,信号频率越高越要注意,可以加电阻来抑制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