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学习STM8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接触STM8不久,用查询法来检查K2(PD.7)按下否,如果按下,则LED2(PE.3)亮,再按下,LED2灭,但是烧录后,程序好像走到while(!bit_status2)后程序停住了,按下按键,灯亮,再按下,灯还是亮,无法灭。

按键函数如下,主程序只是调用这个函数,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真心求解。

void anjian_K2(void)  //K2按下,LED2取反

{
    BitStatus bit_status2;
    bit_status2= GPIO_ReadInputPin(GPIOE, GPIO_PIN_3);
    if (!bit_status2 )  //SET or RESET
    {
       delay_ms(2000);
       if (!bit_status2)
       {

         GPIO_WriteReverse(GPIOD, GPIO_PIN_0);    //LED2取反
         while(!bit_status2);
       }

    }

网友A:
那是一个死循环,当然出不来了

网友B:
while(!bit_status2);
出在这个地方,当这个1开始读到是0,就一直循环了;
要去更新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