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SAN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为什么KEIL里没有M058SSAN?
而且官网BSP里是516。
我用M058SS板子做实验,SPI和AD都不成功。
请问这个片子是太老啦还是太新啦?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1.你可以直接打开M058S的例程,在上面直接修改即可,不用你设置

网友A:
2.你也可以下载MDK5.0以上的版本,选择通用的M0内核即可

网友A:
3.SPI和AD都不成功。是你软件配置和硬件的问题

楼主: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keil没有M058SSAN
而且SPI,AD实验都不对。其他实验可以。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吧

网友A:
你的驱动不够新,去下载最新的吧

楼主:
现在有了,再次感谢!我再试下AD。

楼主:
还是不对呀。官方例程,官方板子,怎么就不行。
AD实验需要注意什么呀?

楼主:
DownloadList_UM_NuTiny-SDK-M058S_EN_V1.00.001.pdf (1.08 MB, 下载次数: 13) 我现在想查明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1.BSP包里M0516和M058SSAD程序兼容吗?
2.M058SSAN板做AD实验时怎么接线?
我用一个光敏电阻,接了个电源、地。
光敏电阻接到59腿上,AN0
在上传个原理图,各位大神看看,哪儿有错?谢谢啦

网友A:
给你发个M058S的库

网友A:
烧官网给的程序,肯定应该没问题的,检测你的硬件?另外确定你什么也没动官方的程序?

楼主:
估计我的硬件有问题。你发给我的程序烧进去,如果AD不接电压,是0;接上就是FFF。我无语了。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我的硬件有问题。你发给我的程序烧进去,如果AD不接电压,是0;接上就是FFF。我无语了。谢谢你的热心。 ...

那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