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开发板的触摸屏(已解决)

楼主(2014-07-07):
iMX53开发板使用原厂的镜像文件,触摸屏动作X方向是反的,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
也不能点击。
使用是原厂的开发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点击。
使用是原厂的开发板呀。

楼主你好,请问屏使用的是哪个屏?还有你手上的开发板是哪块, i.mx53QSB还是MCIMX53SMD?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53QSB

请问板子上的系统是Linux还是android的,并且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MCIM535-START-UBUNTU-1109-Demo-Image
在官网下的,没有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IM535-START-UBUNTU-1109-Demo-Image
在官网下的,没有修改。

请问你触摸屏是用的是哪个?开发板上自带的,还是别的公司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IM535-START-UBUNTU-1109-Demo-Image
在官网下的,没有修改。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或者哪个接口?

楼主:
触摸屏是原厂的,与LCD一起的,
LCD型号:CLAA070LC0ACW.直接将LCD板插在开发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是原厂的,与LCD一起的,
LCD型号:CLAA070LC0ACW.直接将LCD板插在开发板上的 ...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有另外一个显示屏么?你换一下,看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是原厂的,与LCD一起的,
LCD型号:CLAA070LC0ACW.直接将LCD板插在开发板上的 ...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了一下,这里是ubuntu的问题,你需要修改一下ubuntu的参数才能支持touchscreen,文档 i.MX5x_EVK_Ubuntu_10.04_StartupGuide.pdf (1.8 MB, 下载次数: 19) 中6 FAQ
6.1 How to support Touch screen in Ubuntu有详细修改步骤,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2014-08-07):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