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4-07-07):
请问各位大神,下面的电路有问题吗?单片机用的也是VCC=2.8V

网友A:
IO不能直接接三极管。R15太大,会减慢启动时间。R6不用要,R15用10K的,单片机通过一个1K电阻连到三极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能直接接三极管。R15太大,会减慢启动时间。R6不用要,R15用10K的,单片机通过一个1K电阻连到三极管, ...

三极管的基极是通过1k的电阻连到单片机的I/O上的

网友A:
那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期待版主答疑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待版主答疑解惑……

2楼都回答完了,还有什么疑惑?

楼主:
从原理上看使用该电路应该没问题,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操作控制开关的I/O,程序就跑飞了,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原理上看使用该电路应该没问题,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操作控制开关的I/O,程序就跑飞了,找了好长时间 ...

那可能是开关的电流比较大,使得电源电压突变引起的,比如Vcc那端有电容吗?没有的话开启瞬间会因为右边两个电容的作用使得Vcc短路到地的。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脉冲和管子的开关速度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开关的电流比较大,使得电源电压突变引起的,比如Vcc那端有电容吗?没有的话开启瞬间会因为右边 ...

VCC端有两个与图片中给出的电容一样大小的电容,R6必须要的,R15可以减小到10k后,打开和关断都很快,而且不会再出现程序跑飞现象,那么请问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C端有两个与图片中给出的电容一样大小的电容,R6必须要的,R15可以减小到10k后,打开和关断都很快,而 ...

R15减小到10k后R6必须短路,否则MOS管得不到足够的开启电压。
另外,Vcc端的电容应该很大,至少几倍于另一端的电容,开关瞬间才不会有较大的电压下降。

网友D:
C7电容值过大,MOS管开启瞬间冲击电流会很大,换成100nf试试;
三极管的基极和gnd之间可以加1uf电容,减缓三极管开启时间;
R15太大,换小点,如10K,但是这时候要把R6改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都回答完了,还有什么疑惑?

就是,居然不信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居然不信哥~

不是不信,如果我把R6短路,R15用10k的,问题照旧,2301的门限电压是-0.4~-1v,R15、R6、VT2形成的偏置电路在打开VT2后,使MOS管的栅源电压为-1.55V,正常开启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