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 廉价的串口

楼主(2014-07-07):
    我刚拿到BBB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打印信息,然后我
去看了下官网的信息,发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网
络,还有一种是通过串口,但是网络是要在启动以后才
能看到信息,我想的是看到整个流程。后来我发现需要
一根串口线名叫

UART8000-U

一查它的价格吓尿啊:funk::funk:要88大洋

果断不买啊,BBB才288,这。。。
于是我突然想到以前玩51的时候用到过一款USB转TTL的芯片叫PL2303

于是我把压箱底的它找了出来,才5块钱啊,接上咦发现可以用,简直碉堡
啊,上图

通过终端打印信息:

且网络已通:

但愿板子不会坏。。。:lol:lol!

楼主:
沙发自己坐!:lol:lol

网友A:
这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不便宜啊

淘宝多得是啊,10元以下一大片,以前在学校里都自己做的,芯片零售

网友B:
BBB的串口是带电平转换的,so 5vTTL可以直接连上

另说下,关于电工的必备装备
lz可以去弄个带调试器的板子,可以通过一根USB线,获得一个串口和一个JTAG
目前据我所知可以如此改造的板子有:EK-LM3S811;C2000 LAUNCHPAD;STM32NUCLEO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多得是啊,10元以下一大片,以前在学校里都自己做的,芯片零售

:lol
说的是你提供图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你提供图片这个

: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B的串口是带电平转换的,so 5vTTL可以直接连上

另说下,关于电工的必备装备

ok!俺去弄弄看:lol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BB的串口是带电平转换的,so 5vTTL可以直接连上

另说下,关于电工的必备装备

STM32NUCLEO的JTAG口可以用作BB Black的JTAG仿真?楼主可试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32NUCLEO的JTAG口可以用作BB Black的JTAG仿真?楼主可试验过。

我还没试验呢,但完全可行
硬件IO口需要调整,这个板子上共引出8个IO口,刚刚好一个完整JTAG+TXRX
固件也要换,可找下versaloon

网友D:
楼主请教您个问题,我看到你的帖子说要打印信息有两种方法,我想问一下直接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您个问题,我看到你的帖子说要打印信息有两种方法,我想问一下直接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可不可以? ...

您好!那个不可以的,迷你USB需要在bbb启动后它才被识别出来的,是后面系统加载的呢!

网友E:
串口还能整出什么花?看到RX,TX,GND,想都不用想,拿出平时的那个USB转串口TTL试试就知道了。买一个这个也就几块钱。88块那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还能整出什么花?看到RX,TX,GND,想都不用想,拿出平时的那个USB转串口TTL试试就知道了。买一个这个也就 ...

就是,简直不讲究啊!;P

网友F:
不知道那个88元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用途?

网友G:
这种带操作系统的板子只要是熟悉了各模块的程序调用的,比单片机啥的都容易做二次开发的。

网友H(2014-08-28):
串口都是一个鸟样,接BB-Black卖个噱头而已!

话说我现在在纠结液晶屏,当地要不要下手一块啊!

楼主:
不用VNC吗?触屏做其他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都是一个鸟样,接BB-Black卖个噱头而已!

话说我现在在纠结液晶屏,当地要不要下手一块啊! ...

不用VNC吗?触屏做其他用吗?

网友I:
路过凑热闹的 呵呵

网友J:
是有点简陋

网友K:
以前的价格确实很高

网友L:
进来看一下

网友M:
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N:
才5块 这么便宜

网友O:
现在这么便宜买不到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用VNC吗?触屏做其他用吗?

有屏幕玩这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这么便宜买不到了吧

两块5的都有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23592092178&spm=a1z09.2.9.192.cRozQy&_u=tihin9g403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屏幕玩这才爽啊!

HDMI啊!超大屏,触屏的确好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HDMI啊!超大屏,触屏的确好贵

:@触屏贵又不是我定的价!!

https://bbs.21ic.com/icview-7930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屏贵又不是我定的价!!

https://bbs.21ic.com/icview-793044-1-1.html

自己开发拼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自己开发拼一个

有这想法,不过没搞过,不会啊!

网友P(2015-07-27):
确实有点坑,网上买ch341的小模块才3块钱

网友Q:
串口使用linux的

网友Q:
里面自带驱动的。

网友R(2015-10-27):
楼主要是把串口详细的表明就更加的完美了

网友S(2015-11-29):
楼主,bbb是哪买的?只要288?能否提供链接啊?

楼主(2016-06-28):
引用 网友T:
楼主的BB是在哪里买的啊?我查的中国版和美国版的板子都要400多到五百多呢 ...

当初优惠活动的时候买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当初优惠活动的时候买的

好的,谢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当初优惠活动的时候买的

谢谢,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可以连接USB接口的摄像头,并对收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吗?需要用这个板子处理图像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请问一下这个板子可以连接USB接口的摄像头,并对收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吗?需要用这个板子处理图像可 ...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你好,用BBB板进行采集USB摄像头图像时,无法使用v4l2进行图像的采集,但是里面有vediodev2.h这个头文件,看了一些帖子v4l2这个指令都可以直接用,请帮忙解决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