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充电机的断电保护测试

楼主(2014-07-07):
车载充电机有一项测试项目叫断电保护,说的是当输出发生短路时,输入端要切断交流输入,请问这个如何实现?发生输出短路的时候关闭电源输出即可,为什么要切断输入交流呢

网友A:
不懂,可以用可控硅切不。

楼主:
怎么样用可控硅来切断之?

网友B(2014-08-17):
自恢复保险丝  PTC

网友C:
因为有发电机呀!…负载短路了、你还在那发电?…额!

网友D(2015-05-27):
切断输入可以避免一切问题

网友E:
汽车用保险丝一般电流都比较大,我印象中动辄就20A以上,估计是照顾负载是感性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