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利用M051实现PWM输出的频率可调

楼主(2014-07-08):
我想用M051实现PWM输出的频率0.1Hz-20Hz间的低频调频。但是该PWM我是用P2.0引脚配置CNR、CMR来实现频率的可调,而CNR则由始终分频而来的。
通过数据整理发现,当设置16分频时候,CNR = 375时 为20Hz,CNR = 750时 为10Hz,CNR = 1500时 为5Hz。CNR = 3000时 为2.5Hz,CNR = 6000时 为0.75Hz,CNR = 12000时 为0.375Hz,CNR = 24000时 为0.1875Hz,CNR = 96000时 为0.09375Hz,才约等于0.1Hz,若我要实现0.1-20Hz的频率变化,而每按1次按键 频率增加0.5Hz。这该怎么设计算法? 因为以上数据得出该变化是375-96000成2的X次方增加。而随之的是20Hz随2的X次方减少。所以想问问有没其他方法配置频率?更为简单。

网友A:
最快的办法,查表,按键一次查表,然后重新写入CNR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办法,查表,按键一次查表,然后重新写入CNR的值

这个糟糕了:L 那人家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原理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糟糕了 那人家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原理搞的

比如正弦波,一个正弦波函数,数学是怎么计算的,c语言也就怎么写

网友B(2019-04-29):
引用 楼主:
这个糟糕了:L 那人家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原理搞的

信号发生器是通过信号发生器芯片来做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