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XX如何IO口翻转可以达到25M

楼主(2014-07-08):
现在我简单测试了一下,用的位带操作,就是主程序里while死循环,IO翻转只有12M,难道这个单片机不能高速翻转IO吗?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难了吗?这个单片机IO翻转根本就达不到很高的速度吧

网友A:
我发现: 不要使用 bitband,  直接写 BSRR 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 不要使用 bitband,  直接写 BSRR 会更快.

那肯定的,好像能快很多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bsrr确实快了一些,但是还是离希望的25M有很大差距,现在是17M左右

网友A:
不知道 CPU 主频是多少, 如果 168Mhz 的 F4, 达到 25MHz, 3个周期翻转一次就行了. 应该能达到.
你的程序再优化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CPU 主频是多少, 如果 168Mhz 的 F4, 达到 25MHz, 3个周期翻转一次就行了. 应该能达到.
你的程序再 ...

根本就没什么优化的,就是主程序里while,IO高低变化,到现在也实现不了呢?

网友B:
25M有点慢,你看看别人发的帖子;
我用429能翻转到9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看 stm32f302 io性能测试 14楼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1|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我的端口也是挂在AHB上,但我的是M4核,问题还是翻转不到这么快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 ...

:dizzy:
你的翻转程序咋写的

楼主:
while(1)
        {
       GPIOC->BSRRH = GPIO_Pin_8;
        GPIOC->BSRRL = GPIO_Pin_8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有点慢,你看看别人发的帖子;
我用429能翻转到90M;

严重怀疑你在吹牛X

网友A:
while(1)
        {
       GPIOC->BSRRH = GPIO_Pin_8;
        GPIOC->BSRRL = GPIO_Pin_8       ;
        }
不觉得是吹牛, 你可以把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得高一点. 如果是 Keil, 设置 2 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严重怀疑你在吹牛X

https://bbs.21ic.com/icview-686178-1-1.html
我很早以前发的帖子,看3楼;
如果你有板子可以测试下,也许我在吹牛吧;

网友D:
1 时钟树
2 反汇编窗
不先做这两个分析撸主开神马贴?
WHILE(1)估计拖了大后腿。

网友E:
每个while里面翻转100次试试

网友F:
用定时器out脚,pwm的OUT脚,SYSTEM的OUT脚等等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G:
转移指令占用了太多时间。。。。

网友H(2016-03-03):
STM32F302,内核主频72MHz,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4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Hz/2  =  36MHz

STM32F103,内核主频72MHz,但是GPIO模块挂在APBx总线上,M3内核的STR指令单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72MHz/4  =  18MHz。为什么除以4?因为指令要过桥,AHB-APB

STM32F072,内核主频48MHz,但是GPIO模块挂在AHB总线上,M0内核的STR指令双周期,因此:GPIO最高toggle频率=48MHz/4  =  12MHz。为什么除以4?因为指令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