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值趋于0,等效于开路还是短路?

楼主(2014-07-08):
其他地方看到的帖子,答案竟然五花八门,很有意思。

网友A:
当然是开路。。。。。

网友B:
研究对象是什么?

网友C:
开路。C→0,直流无论如何都是开路。交流呢,C→0,就是1/ωC→∞,也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对象是什么?

原意应该是指电路中的电容概念。

罗列几个回答:
有的用万用表或电桥实际测量的;
有的用Z=1/jωC推导;
有的用C=εS/4πkd推导;
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0----->短路”;

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每个人的应对方法如此不同。

这也让我想起了论坛里关于中医与西医的讨论,本来我从来不把这个当做问题(我是属于两个都能接受,但也都不迷信的),但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吐槽并且观点能如此尖锐的对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xu大侠指的研究对象是说的哪方面?

网友D:
等效于开路。

网友E:
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0----->短路”

错大了

网友F:
《物理学》中,距离有限且具一定尺寸大小的两个导体间就存在“电容”~~~

网友C:
@5楼:“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0----->短路”
两极板短路了,就不是电容了

网友E:
0是特例,更广泛的是大于0任意实数

数学和物理意义都没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 ...

两个极板无限靠近,理论上应该等效于电容趋向于无穷大。
有人想起来用万用表测电容的模式来测,并且是将两个表笔短路(认为此时电容为0),这种方法应该也是错的,但确有迷惑的地方。此时,测出的“电容”是啥玩意?

网友B:
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 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 0----->短路”;
。。。。。。。。。。。。。。。。

电势差为零≠短路

比如运放的虚短。

这个推导本身就是错的:“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不能存储电荷是自由电荷为0,电势差为0结论错误。

网友E:
Uab为零=短路,关键是C→0时,Uab>0

是的。C-->0推出Uab=0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E:
C趋于零,只有一个情况:两极板趋于一点,或两极板趋于无穷远

显然是说两极板各自自身面积趋于一点(而距离为有限值)

O(∩_∩)O哈哈~

呵呵,俺理解偏了。
两极板趋于无穷远好理解,趋于0有点不好说。

网友B:
不能存储 电荷是自由电荷为0,电势差为0结论错误。

。。。。。。。。。。

没有电荷,就没有电流电压,这有问题?

空间两点之间没有电荷,能得出此两点之间电势差为0?
空间两点之间没有电荷,能得出此两点之间电势差为0?

网友B:
电容两极板上没有净电荷,电容上当然没有电压了,有问题吗?如果不是,那违反什么定律/结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极板无限靠近,理论上应该等效于电容趋向于无穷大。
有人想起来用万用表测电容的模式来测,并且是将 ...

坛子里无论如何推论,都是可以的。课堂上就不宜这么说了。要不会把学生的思维彻底搞乱的!

网友A:
“不能存储电荷”,无法得到“故电势差为0”的结论。

网友E:
数学上好像有个“0/0不定式”,说的是:C=0,Q=0,U可为任意值

0/0或∞/∞可以为任意值,从数学和物理角度都是成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无论如何推论,都是可以的。课堂上就不宜这么说了。要不会把学生的思维彻底搞乱的! ...

你教的都是幼儿班那,这都不能理解?

只知道你是一个长着。。。。

网友E:
2菜,问你个其它问题:70年代末你还没被领导推荐上军校正当兵那会儿,部队用什么样示波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能存储电荷”,无法得到“故电势差为0”的结论。

我也这么想,存储不了电荷,哪来的电势差趋于0??

网友E:
继续把2菜和他学生搞清醒
两极板面积S趋于0,两极板距离d也趋于0,它们构成的电容值有多大?

二把刀菜教授哪懂这个?

网友H:
哈哈哈。。。EDA365的帖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意应该是指电路中的电容概念。

罗列几个回答:

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0----->短路”
---------------------------------------------
这个推导绝对错误。
试问:一个10uF的电容,是否会因为Q增大而变成12uF? 是否会因为加在两端的电压增大而变成8uF?
显然不会。
电容值是一个电容器的物理特性,与其Q、U无关(此处不考虑电容器材质、耐压等)

如果这个再不明白,换一个更简单的
R=U/I  一个电阻器的阻值是否会因为加在两端的电压增大而增大?是否会因为流过其电流增大而减小?(此处不考虑电阻功率和耐压)

电容器的容量与极板面积成正比,与极板距离成反比。电容为0,一般是极板无限远或者面积无限小,怎么也和短路扯不上关系。(此处不考虑极板无限近同时面积无限小的情况)。

请看30楼的点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个极板无限靠近,理论上应该等效于电容趋向于无穷大。
有人想起来用万用表测电容的模式来测,并且是将 ...

万用表测量电容的原理一般是恒流充电到固定电压值,测量其充电时间。充电时间与电容值成正比。
C=Q/U,Q=It,所以C=It/U,I固定,U固定,所以C=K×t
表笔短路,相当于瞬间就充到设定U值,自然T=0,万用表就显示0

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引线的寄生参数等),表笔短路确实有可能显示“电容”值,但这个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值为0的电容,是需要被补偿的。
表笔短路了,没有了电容,给谁充电?又如何充到设定值?

网友J:
电容器的定义是“互相绝缘的导体”,必然是开路。如果非要说短路也是可以的。那就相当于问了一个4是3+1还是2+2的问题,很明显开路(无限远电容趋于0)和短路(导体内没有电容)都可以有说成电容为零的结果。

根据你的推断,电容为0既可能是开路也可能是短路?那不乱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电容器的定义是“互相绝缘的导体”,必然是开路。如果非要说短路也是可以的。那就相当于问了一个4是3+1还是 ...

电容器的定义是“互相绝缘的导体”

。。。。。。。

你在哪看见这个定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的用C=Q/U推导,得出了“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 ...

这个必须赞。

C=Q/U是电容的测量方法,不是电容的原始定义。

就像R=U/I一样,都是一种测量方法而已。我们不能因为R=0就推导出U=0,然后推导出I=0,最后得出R=0的东东是绝缘体。你这让超导体怎么活?

你的理解有误。如果我没记错,C=Q/U是电容的定义式,C=εS/4πkd是根据定义式推导出来的,有的人称之为决定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容器的定义是“互相绝缘的导体”,必然是开路。如果非要说短路也是可以的。那就相当于问了一个4是3+1还是 ...

按照这个定义,线圈中相邻两匝之间没有电容——本来就是一根线。

网友K:
电容器电容决定式是 C=εS/4πkd

无论什么样的电容器,都是由介电常数ε,极板正对面积S,极板间的距离d 来共同决定。4πk是一个常量。

如果C=0,要么是S=0,或者是d=∞;ε=0的介质应该不存在。

定义式和决定式,都可以用,在不同的场合可以选不同的公式来用。而且确切地说,C=εS/4πkd是指的平板电容,其他形式的电容还得根据定义式推导。

网友K:
顺便普及一下电阻的决定式:R=(ρ·L)/S(ρ表示电阻的电阻率,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L表示电阻的长度,S表示电阻的横截面积)

超导体的ρ=0,所以它的电阻可以为0.

这个跟C的定义式和决定式是一回事。类比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人”都是由分子组成的,但这个“本质”有何意义?还是得靠长相和名字等来区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物理学》中,距离有限且具一定尺寸大小的两个导体间就存在“电容”~~~
...

实际上,找不出“距离无限”,或者“尺寸大小”不一定的两个导体。
所以呢,任何2个导体之间都存在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必须赞。

C=Q/U是电容的测量方法,不是电容的原始定义。

说反了。

网友E:
这个帖子,好有一比,就跟“研究生分不清交直流电”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容器电容决定式是 C=εS/4πkd

无论什么样的电容器,都是由介电常数ε,极板正对面积S,极板间的距离d  ...

奇怪了。
你从什么地方看到电容是这样定义的?

电容的概念,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早,比电流的概念更早。那个时候,连电池都还没有出世呢!

网友N:
这个,显然仅是个《电路》问题。可惜好像没看到个靠谱的说法....

既然仅提到了C,自然就有个LTI的假设前提。此外,其又是个讨论“短路”和“开路”的问题,自然也应该仅与导纳有关。那么含电容的导纳是:

    Y = G + sC

C→0,难道看不出Y→?

网友E:
有一种物理结构,它可以容纳能量,势能增大
我们用Q/V表示这个物理结构的特征,令C=Q/V。(通常观察C值不变)
这结构给出一个名称代号也叫C,C上储存能量为з=0.5CV^2

C值实际是由构成这个物体的材料和几何尺寸所决定(如32楼式)
既知欧姆定律,即知(法拉)定律(C=Q/V是谁TM发现/明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C值实际是由构成这个物体的材料和几何尺寸所决定(如32楼式)
既知欧姆定律,即知(法拉)定律(C=Q/V是 ...

据说是卡文迪什,在库仑做扭秤实验之前。

网友O:
电容 C=εS/4πkd;
C趋于0表明S趋于0或d趋于∞;
C趋于0时,开路;
C趋于∞时,短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奇怪了。
你从什么地方看到电容是这样定义的?

我不知道电容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我想,电容的概念出现的时候,肯定还不清楚电容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电容决定式是告诉人们,电容的大小和介电常数ε,极板正对面积S,极板间的距离d这三个物理量有关,而且给出了这三个物理量和电容之间的关系。

而C=Q/U中的Q和U都不能决定电容的大小,电容的大小不随着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U或者电容两极板上的净电荷Q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C=Q/U是电容的定义式,那么C=Q/U只是定义电容的单位‘法拉’。

如果说C=Q/U中的Q和U是决定电容大小的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确定的电容器,我们就可以让电荷量Q保持不变,然后改变电压U(或者让电压U保持不变,然后改变电荷量Q)来改变电容的大小;但是实际上我们做不到,你改变Q的时候,U也跟着同时改变(或者改变U的时候,Q也同时跟着改变)。

网友K:
还有,要纠正楼主的一个问题是:电容是否为零跟 开路、短路 什么关系都没有。

在电路分析中,一个电路网络可以等效为理想的 R、L、C 串联和并联组合。假设在一个理想的  R、L、C 并联网络中,仅仅知道C=0,而不知道 R、L 的情况下,依然是无法判断这个网络是短路的还是开路的。

楼主的问题就有点像“已知小明有五个苹果,求证苹果是否是8块钱一斤?”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不知道电容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我想,电容的概念出现的时候,肯定还不清楚电容的大小和什么因 ...

电容的概念出现于此时

《电磁学发展史》72页。

maychang前辈很仔细,楼主的问题的关键点,请看43楼。

网友L:
《物理学史》,卡约里 131~132页。

网友E:
在静电学中,电容“其值趋于零”,有定义描述了:一对极板无论U多大,Q总是为零;结构上:S→0或d→∞;数学上:0=0/U 。很靠谱的

30楼肯定赞错了,而且那就是原定义;43楼的纠正也没道理

在电路学里,可以存在这样一个C→0支路,那么它可以被“等效于开路还是短路?”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38楼露个头,41楼“C趋于∞时,短路”更有意思了

网友B:
跑题了,像楼主引用的那个电容为零,相当于短路的说法,人家是有"逻辑推理"的,所以早想解开心结,只有,也只需说明推理错误在哪就行了。说其他的对于谬论提出者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也就是所谓的哪儿打结哪儿解。

网友E:
便携式电容测量仪,常要“调零”设置。有人认为应短路表笔,有人则要开路(远离)。估计楼主结在此地

跑题是从38开始的41扩展43更远了

网友B:
像这种思维短路的问题,他发现顺着某条思维走会推出一个结论,但根据直觉或其他思路,会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此时的当务之急,或者说问题提出者眼下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思路哪儿错了,队正确思路可能暂时没兴趣。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按照这个定义,线圈中相邻两匝之间没有电容——本来就是一根线。

那你敢说这个线是短路吗?你敢说超导体有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你敢说这个线是短路吗?你敢说超导体有电容?

我在31楼不过是举例说明你在28楼的定义“互相绝缘的导体”是错误的。
29楼cukun977已经提出疑问,“你在哪看见这个定义的?”,你并没有回答。

在31楼,我举的例子是“线圈中相邻两匝之间”。即使是超导体绕成的线圈,相邻两匝之间也有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在31楼不过是举例说明你在28楼的定义“互相绝缘的导体”是错误的。
29楼cukun977已经提出疑问,“你在 ...

呵呵。。。我在百度看到的,你要说错我也没话说。毕竟我不是什么都看过。我只想告诉我那个超导那个电容值是多少?或者给个公式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呵呵。。。我在百度看到的,你要说错我也没话说。毕竟我不是什么都看过。我只想告诉我那个超导那个电容值 ...

历来正确与错误的观点总是并存,有了网络之后更是如此。
百度上的东西并非全错,然而百度上错误的东西也不少。
人,应该有分辨能力。这个分辨能力,要靠长期积累,更要靠逻辑思考。
逻辑(形式逻辑)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出正确,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出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历来正确与错误的观点总是并存,有了网络之后更是如此。
百度上的东西并非全错,然而百度上错误的东西也 ...

这。。。。我以为会有公式。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