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给分析一下此放大电路

楼主(2014-07-08):
手里有一套放大电路,根据虚短虚断的概念,第一个OP07的 OUTPUT 口是不是就是纵向输入1与纵向输入2两者交流量的叠加?还有最终的输出AD1究竟是如何计算的?具这个电路的提供者说此电路还有比较功能,就是比较纵向输入1与纵向输入2的大小,究竟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还请懂的大神给仔细讲解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虚断就是不看运放1的3脚,认为断路,所以纵向输入1和2基本上是代数和作用,即都为正的话信号相加,幅度相同但符号相反则抵消,所以说有比较功能也对。
所谓基本上,是因为对比不是线性的,信号幅度比较大、相差比较大的时候不是严格的代数和。真正的加法电路要用反相放大、信号从运放的-输入引入。

第二级就是个跟随器,R20没啥作用,或为负载电阻、泻放电阻,因此画的位置也不妥。
R18用来调节输出的直流电平,但调节的过程中对增益有影响。
运放的画法费解,总之是一个很一般的电路。

网友B:
直接按管脚画的。。。。。

网友C:
就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器而已

网友D:
先看前面那个放大器。二个输入端。计算3脚电压多少。根据续断3脚电压等于2脚电压。在根据电流恒定可得到输出。在看后面那个放大器。同样的办法。楼主看模电啊。就是加法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