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4-07-08):
(无正文)

网友A:
用CAM350都可以開
介紹你使用一下

楼主:
现在是用OrCAD软件画的PCB和原理图,但是现在要在此基础上改动,而我不会用这个软件,我只会AD软件,但转换到AD之后,打开的时候,里面PCB板有很多网络无显示,而且还出现网络连接错误,。。还有请问下,你有CAM350的使用教程吗?中文的,我刚下载了这软件,但是不会用,网上没有搜到满意的教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M350都可以開
介紹你使用一下

现在是用OrCAD软件画的PCB和原理图,但是现在要在此基础上改动,而我不会用这个软件,我只会AD软件,但转换到AD之后,打开的时候,里面PCB板有很多网络无显示,而且还出现网络连接错误,。。还有请问下,你有CAM350的使用教程吗?中文的,我刚下载了这软件,但是不会用,网上没有搜到满意的教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OrCAD软件画的PCB和原理图,但是现在要在此基础上改动,而我不会用这个软件,我只会AD软件,但转换 ...

很久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的~
第一步:安装orcad低版本,打开你的文件,转化为为更低的版本
第二步:用AD无脑转换
实际操作有点麻烦,你的电脑要同时装2个版本的orcad,建议装个虚拟机,或者在你同事PC上安装一个低版本的~

ps:这是目前找到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