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STM32F0 RTC_IT_TS 中断例程做参考

楼主(2014-07-08):
如题,再用STM32F0 RTC在做万年历时,碰到了一些问题,想通过秒中断来读实时的时间参数
网上一堆的STM32F0的 ALARM中断,比着写也不能正确运行,求助.!
谢谢

网友A:
找个F1正确能用的例程,稍微改下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参考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楼上的意见

  /* Set AlarmA subseconds and enable SubSec Alarm : generate 8 interripts per Second */
  RTC_AlarmSubSecondConfig(RTC_Alarm_A, 0xFF, RTC_AlarmSubSecondMask_SS14_5);
这句话怎么理解?
看了寄存器还是不明白如何使1s中产生8次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