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直流电机起动

楼主(2014-07-0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接通电源直流电机就持续转动啊
建议楼主上传一下你的电路图,文字描述看不明白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的原因。
成品电源的过流保护,一般有个时间常数,不会很长,长过这个时间仍然过流,那就保护了。
电机是机械的,尤其是带载的时候,启动时间可能比较长。
为了给电机供电,可以采用较大额定电流的电源,或者采用过流时间常数大的电源。
其实也可以自己更改过流保护时间常数,一般是把那个时间常数电容换成容量更大的。

匿名  2014-7-8 15:26
这是你的成品电源故障导致的。说白了就是纹波系数过高所致的。解决方法是更换电源或加大直流端的滤波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的原因。
成品电源的过流保护,一般有个时间常数,不会很长,长过这个时间仍然过 ...

电源是封装的打不开,不想破坏了,有没有办法在外边改动下,我接了电流表就能正常转动了,加升降压模块一会就热的不行

网友C:
加软启动电路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封装的打不开,不想破坏了,有没有办法在外边改动下,我接了电流表就能正常转动了,加升降压模块一 ...

那就是说保护在接近临界状态,串联了电流表就是串联了一个电阻,减少了峰值电流。软启动是一种方法,最简单的软启动就是串联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