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根据不同的信号源选择放大电路和模数转换芯片的选择,应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4-07-08):
对一个内阻为50M,信号幅值为50uV信号源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进行A/D转换,要求对该信号的分辨到1nV,A/D的转换速度达到20ksps,和微控制器的接口采用I2C,或SPI。请问选择放大器和AD应考虑哪些指标?有什么合适的芯片可以推荐的?
我觉得选择具有较大输入阻抗的放大器,用同相放大合适的倍数,再选择一款高分辨率的AD。请模拟达人赐教!

网友A:
AD:ADS1271;
运放:OPA128
仅作参考,可能不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一个内阻为50M,信号幅值为50uV信号源.要求对该信号的分辨到1nV,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哦,
具有较大输入阻抗的放大器, 要极低失调和输入偏置的仪表类运放.
查 TI 网站, 所谓零偏移运放的漂移最低也在 5uV. 量级还是大, 你电路还得专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