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芯片的串口初始化

楼主(2014-07-08):
想要实现的功能是STM32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PC,参考F系列和网上的资料写的初始化,但运行不起来,应该是某个地方没有设置正确,希望有该经验的同仁指点一二,谢谢。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PA9-TX  PA10-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PA9-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PA10-RX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网友A:
没看出来问题,请问PA9和PA10有没有悬空,加示波器观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问题,请问PA9和PA10有没有悬空,加示波器观测一下?

悬空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单步调试运行到了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函数里面对DA寄存器赋值,写不进去,里面这一句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我明明看到Data是有值的,然后运行了这一句,DA寄存器还是全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固件库用的是不是STM32L1xx的固件库,先拿STM32L1xx固件库中的USART例程先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库用的是不是STM32L1xx的固件库,先拿STM32L1xx固件库中的USART例程先跑看看 ...

是的 但是他用的是stm的开发板,跟我的硬件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他用的是stm的开发板,跟我的硬件不一样。

:)
你的初始化程序没啥问题,最多就是没有中断初始化,你中断没使用的话也可以不写;

最好在官方的例程上改改;
你找个其它系列的程序改有问题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初始化程序没啥问题,最多就是没有中断初始化,你中断没使用的话也可以不写;

最好在官方的例程 ...

这是完整的代码,采用中断方式,发送的话,中断那里不需要什么处理吧,还是不行。
#include "stm32l1xx.h"
//#include "stm32_eval.h"
#include <stdio.h>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PA9-TX  PA10-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PA9-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PA10-RX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TxBuf1[] = "Welcome to my STM32! Please press any key!";

   NVIC_Config();
   USART1_INIT();

         for( i=0;TxBuf1!='\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

  while (1)
  {

  }
}

网友B:
能再发下吗?这个问价是损坏的

网友C:
十有**是时钟设置错误,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是时钟设置错误,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正解啊,确实是这样,把8M时钟改成板子上面的24M就可以啦。

网友D(2014-12-25):
引用 楼主:
正解啊,确实是这样,把8M时钟改成板子上面的24M就可以啦。

那请问应该如何修改时钟设置呢,初学者,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E:
拿STM32L1xx固件库中的USART例程先跑看看

网友F(2015-07-21):
楼主,我最近也在学STM32L152VBT6单片机,网上资源太少,能否加个QQ方便以后交流? 641810479

网友(2016-03-01):
初始化配置没什么问题,看下时钟配置。

网友G(2016-04-08):
我是电子狗用的数据,那我这样写数据了

网友H(2017-02-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USARTx->DR数据寄存器写不进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悬空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单步调试运行到了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函数里面对DA寄存器赋值,写不进 ...

这个最后处理方式是把板子上的8M晶振改为24MHz的晶振?

网友I(2018-08-10):
查一下发送和接收管脚 发送是输出 接收是输入看一下配置对没
一般不需要用发送中断。

网友J:
这不是标准的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