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引脚之间的影响

楼主(2014-07-08):
使用stm32f103vet6的PB12,13,14,15连接LED灯。低电平点亮,使用推挽输出,为什么点亮PB12时,其它三个灯有强弱变化?

网友A:
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B:
计算过电流没有,是不是你点亮最后一个LED时,已经超过所有I/O口的总电流?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流正常,硬件连接也正常,问题出在电源上,电源不稳,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流正常,硬件连接也正常,问题出在电源上,电源不稳,换电源就好了 ...

:)
找到原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