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软件复位问题

楼主(2014-07-08):
有人用过stm32的软件复位没
为什么我用这个函数复位不了
          NVIC_SystemReset();

楼主:
还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访问 NVIC, 你得有管理权限,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访问 NVIC, 你得有管理权限,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调用库难道不行这函数

网友B:
nvic_setfaultmask();
要加上这个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部复位时,会在RST引脚同时输出一个低脉冲信号。

如果RST引脚外部有接电路使得电平低不下去,那么系统复位无法产生。

网友D:
感觉还是跟复位芯片有关,STM的复位引脚既是输入脚也是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