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的红色圈圈部分作用

楼主(2014-07-08):
不明白这个部分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求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差分电路

网友B:
多谐自激振荡器!…在这里是给开关管G极驱动信号的…望各位大神指正…嘿嘿

网友C:
多谐振荡器。。。。。。模电经典电路。

网友C:
这么多元件,居然只是要控制一个NMOS导通关闭——它不是BUCK降压。。。。。

网友D:
左下角有行字,意思是电池防反接。
电池正接时,D000和Q002都是截止的,而下面的多谐振荡器的输出经过C004和D001倍压整流,再通过R002加到Q000的栅极使其导通,BATT+就被正常供电,压降很小。
当电池接反后,D000导通从而Q002导通,使得Q000的栅源短路而截止,达到电池反接保护目的。

之所以需要下面红圈的多谐振荡器,是因为要用倍压整流得到比电池电压还要高的电压开启Q000,否则电池正极接Q000的源极,假设没有其它电源,这已经是最高电压,而栅极电压要比源极电压至少高5V才能开启导通,这就是必须用振荡+倍压整流的原因。

多谐振荡器的电源可以直接取自BATT+,这在Q000没有导通前也是有电的,因为Q000的寄生二极管。倍压整流后的电压可能很高(电池电压高时),但也不要紧,Q000的栅极有ZD000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有行字,意思是电池防反接。
电池正接时,D000和Q002都是截止的,而下面的多谐振荡器的输出经过C004 ...

大神就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有行字,意思是电池防反接。
电池正接时,D000和Q002都是截止的,而下面的多谐振荡器的输出经过C004 ...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