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接收数据有问题啊?

楼主(2014-07-08):
一块103C8T6的板子用USART1做串口发送,一块103RBT6的板子USART1做串口接收,分别用串口工具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但是这两个板子串口连接一起就不对了,RBT6的板子接受的数据不对,怎么回事啊?抓狂了都!电源,串口等检查了,硬件连接也没问题!

网友A:
这两个板子串口连接一起就不对了,不知道怎么个不对**
是不是上下拉之类的电阻引起的. 把你的串口工具再连上去看看吧

网友B:
拿示波器挂上去看一下,一目了然

楼主:
串口工具连上是对的,2个板子串口配置度一样的

楼主:
串口是复用推挽输出和浮空输入的,没有上下拉

楼主:
没有示波器的

楼主:
这两个板子串口连接一起就不对了,不知道怎么个不对**

?????

网友C:
交叉连接的吗???
先拿示波器看下,发的数据是否正确
可以一直发0X55或0XAA;

楼主:
是交叉的,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仿真器看了

网友D:
不会没有共地吧????

楼主:
公用一个电源

网友E:
数据不对的意思是有数据进来但是跟预想的不对吗?重复传相同一个字节的数据的话,出现的错误的数据也是相同的,不变的吗?

网友F:
现在调好了吗?

网友G:
看你说的好像都没问题,会不会是那个弱弱的问题: RXD 接 RXD , TXD 接 TXD.....

网友F:
建议将发送侧的txd同时并接到计算机的rxd,再用助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说的好像都没问题,会不会是那个弱弱的问题: RXD 接 RXD , TXD 接 TXD.....

交叉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调好了吗?

现在行了,问题找到了,是接收侧同时又发送了,导致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H:
我司为台湾笙科电子(Amiccom)大陆代理商,提供全系列无线数字传输芯片和解决方案,公司拥有专业的FAE软硬件团队资源,我们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快速完成从方案评估、开发、到量产,并提供多种开放的合作方式(芯片、方案、PCB模块等)。提供型号有;A7105、A7125、A7130、A7137、A7190、A8105、A7108、A7129、A7139等。TEL:1892375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