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0F2132下不进去程序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7-08):
我的MSP430F2132下不进去程序怎么回事啊,刚开始还是好的,突然就下不进程序了,供电是正常的,我该怎么检查,求帮忙

网友A:
检查驱动程序,下载用到的io,还有开发环境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程序,下载用到的io,还有开发环境的配置

弄好了,换了个片子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好了,换了个片子就好了

:L
芯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好了,换了个片子就好了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