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 智能手机调控LED植物灯、LED水族灯、面板灯

楼主(2014-07-08):
手机wifi智能调控LED植物灯、LED水族灯、面板灯,可以通过装有安卓系统或者苹果系统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控制LED灯具的变化效果,也可以使用全触摸遥控器操控。用户只需在操作软件上切换界面即可实现相应的控制。在遥控范围空旷地区100米有障碍物50米,一个手机遥控器可以控制多款产品,一款产品可接受32台手机同时操控,而且同步性、一致性很好。且拥有**功能,(即关机或断电后重新开启时,灯具会自动保留关机前的灯光状态。)

网友A:
短距离无线通信不止有wifi,其他的如蓝牙可能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距离无线通信不止有wifi,其他的如蓝牙可能更好用

相对而言,WiFi比蓝牙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