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E Micro和CMSIS DAP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4-07-08):
FRDM系列开发板是用PE Micro的仿真接口,但是有一个叫“优龙”的开发板是用CMSIS DAP的,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个人使用感觉CMSIS DAP下载速度很慢的,能不能把CMSIS DAP固件升级为PE Micro,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那得看优龙开发板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外围电路是否一样了

网友B:
如果你是不同的仿真器,那么应该是不好直接用PE的固件的。
如果嫌慢的话,你可以用FRDM上的opensda通过SWD接口仿真你另外的板子。

楼主:
对比过原理图,用的都是PK20DX128VFM5,外围电路也是一样的。优龙的开发板集成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烧录速度慢,所以想把它改良一下,就是不知怎么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不同的仿真器,那么应该是不好直接用PE的固件的。
如果嫌慢的话,你可以用FRDM上的opensda通过SWD ...

就是自己在frdm板上焊那个10口的排针引出来调试其他板子?可是怎么断开和原来frdm板上目标MCU的连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比过原理图,用的都是PK20DX128VFM5,外围电路也是一样的。优龙的开发板集成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烧录速度 ...

CMSIS DAP是公开源码的,可以优化,不过主机端动态库好像没有公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自己在frdm板上焊那个10口的排针引出来调试其他板子?可是怎么断开和原来frdm板上目标MCU的连接呢? ...

就是把板子上的CLK给断开,其实是有一个转接跳线的。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FRDM,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
如果是KL05还需要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过原理图,用的都是PK20DX128VFM5,外围电路也是一样的。优龙的开发板集成的东西比较多,但是烧录速度 ...

没有用过优龙的,如果一样,可以进入bootloader状态和FRDM一样的话,你可以试试把固件丢进去行不行。

网友E:
我用过优龙的YL-KL26Z开发板,感觉那个CMSIS-DAP仿真器比PE的仿真器快多了,我用的是KEIL MDK,PE的仿真器需要很多的设置步骤,在调试或者下载都要弹出一个窗口。CMSIS-DAP比较清爽,感觉和ULINK2差不多,速度也可以调到最高10M。

楼主:
我是觉得它下载速度很慢才想升级,不知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呵呵
想把它升级成PE Micro,但是直接把固件(BOOTUPDATEAPP_Pemicro_v111.SDA)丢进去不成功。想用JLINK烧录,但是JLINK又不认SDA格式的,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它下载速度很慢才想升级,不知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呵呵
想把它升级成PE Micro,但是直接把固件(BOO ...

这个升级你需要问问你开发板支持,看看有么有好的办法。
另外,如果你使用JLINK,直接通过SWD接口烧录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是没有OpenSDA的bootloader和app的bin文件。

楼主:
谁有FRDM-KL26的OpenSDA(K20)的bootloader和app的bin文件?

我想把优龙的CMSIS DAP先改为OpenSDA,FRDM的OpenSDA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载其它app就能转为JLINK(其它帖子有提),可以用来解锁(unlock kinetis)。需要作调试串口时再把app升回KL26的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没有OpenSDA的bootloader和app的bin文件。

OPENSDA是不开源的,这个你是找不着的。
你还是问问优龙看看是否有改为opensda的相关资料。

网友B:
楼主实在不行,可以搞个FRDM开发板,直接用开发板上的opensda。

网友F:
PE Micro 的OpenSDA没开源呢,你要能弄到那个Bootloader岂不是能够自己做OpenSDA仿真器了
:lol直接买个JLink吧,又不贵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或者你就直接用JLINK。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块FRDM的板了,另一个块优龙的,是想把它也改造一下方便用。其实FRDM的bootloader和app能搞到就可以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块FRDM的板了,另一个块优龙的,是想把它也改造一下方便用。其实FRDM的bootloader和app能搞到 ...

那个是PE的,不开源,就是那个bootloader没有,否则人人都可以做opensda了。
如果你有FRDM,那你就用FRDM上面的opensda给你其他板子烧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