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HM6116 SOP24 代替型号(已解决)

楼主(2014-07-08):
HM6116    SOP24     哪位大神知道可以代替的芯片,谢谢
HM6116 是已经停产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个芯片是飞思卡尔的产品吗?

网友A:
替代产品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的,在你另一个帖子里关于SRAM选择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64416-1-1.html
我已经回复你了,可以到器件购买网上查询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