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 做 DMA往SPI中写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DMA, AN, spi, pd, CSR

SPI前段已做了初始化,怎么SPI接收不到数据?请各位大牛指教一下,是哪里还需要配置吗?

  SPI2->FF_CTL = SPI_FFCTL_RX_THRESHOLD_L1
                                  | SPI_FFCTL_TX_CLR
                                  | SPI_FFCTL_RX_CLR ;
  PDMA_Init();
  PDMAGCR->CSR   |= PDMAGCR_CSR_CLK2 ;
  PDMAGCR->PDSSR0 = (PDMAGCR->PDSSR0 & 0xFF00FFFF )
                               | PDMA_CH2_SPI2_TX ;
  PDMA2->SAR = (uint32_t)LCD_SHOW_ALL ;
  PDMA2->DAR = (uint32_t)(&SPI2->RX0) ;
PDMA2->CSR = PDMA_CSR_APB_TWS_8BIT
                            | PDMA_CSR_DAD_FIX
                            | PDMA_CSR_SAD_INC
                            | PDMA_CSR_MEM2IP
                            | PDMA_CSR_CEN ;
PDMA2->BCR = 32*128 ;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PDMA2->CSR |= PDMA_CSR_TRIG_EN ;
SPI2->PDMA |= SPI_PDMA_TX_DMA_EN ;

网友A:
你这个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建议你烧官方的程序试试,一般是硬件问题,不行抓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建议你烧官方的程序试试,一般是硬件问题,不行抓波形 ...

没有官方的板子,但是烧进去是SPI也是没有数据的。直接MEM写到SPI是有用的, 或者用PDMA 将数据 MEM TO MEM TO SPI 也是可用的,就是不能用PDMA直接写数据到SPI

网友A:
我意思是你直接烧官方的程序看看,他这里有用PDMA SPI的设置,不用官方的板子也可以的,官方给的也是最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你直接烧官方的程序看看,他这里有用PDMA SPI的设置,不用官方的板子也可以的,官方给的也是最小 ...

谢谢,直接烧数据也是写不进去,仿真它一直死在
/* Wait PDMA transfer done */
while(g_PdmaIntFlag==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接烧数据也是写不进去,仿真它一直死在
/* Wait PDMA transfer done */
while(g_PdmaIntFlag==0) ...

这个问题好奇怪,应该烧官方的程序肯定可以的,建议你下个最新的BSP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