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DC-DC模块输入输出工地问题?

楼主(2014-07-08):
之前使用DC-DC模块没注意,现在发现,如果输入输出地不供的话,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供起来才能正常,供起来应该是不对的,隔离不就是没有了吗?

网友A:
隔离的DCDC模块当然可以不共地啊;
楼主可能买的假货,或者其它问题吧……

网友B:
隔离电源是不需要共地使用的,一旦供电就破坏了隔离性能。
能具体描述下您的系统吗?如果不供电工作不正常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请提供电路原理图,或者可直接与我司FAE进行联系:020-38601850-8701,肖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是不需要共地使用的,一旦供电就破坏了隔离性能。
能具体描述下您的系统吗?如果不供电工作不正常 ...

我做的产品里需要两种电源,5V和12V,12V的必须是线性电源提供,5V的以前也是线性电源供着,在现在试着改用DCDC模块来供,输入都是24V的,但是这两部分是需要共地的,所以就遇到问题了

网友B:
可以先用示波器对比下接地与不接地的输出电压波形差异,再具体分析,说的不是很详细没办法具体分析出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