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概念

楼主(2014-07-08):
菜鸟对,开关电源,线性电源,ld0这几个电源概念比较混淆,这些电源都用在什么场合,有木有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一般是指一个设备,而LDO一般是指一个集成电路。
开关电源可以是从220V交流变到低压直流,但也可以是DCDC,即直流变直流,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特点是开关式工作,效率高,用途比较广泛,很常见。
线性电源一般是从220V交流变到低压直流,也指直流变直流(但只能降压),用线性元件组成,功耗比较大,但精度高,纹波小,适合精密场合使用。
线性稳压IC,比如7805,比较传统,不是低压差的,而LDO就是低压差的意思,当然LDO属于线性稳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一般是指一个设备,而LDO一般是指一个集成电路。
开关电源可以是从220V交流变到低压直流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DC-DC开关式工作效率高,不太理解,他们具体的应用场合不太清楚,我见有的电路直接用dcdc供电,也有的用7812.7805供电,这样的电路也没见什么区别

这是你个人认识:“这样的电路也没见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DC-DC开关式工作效率高,不太理解,他们具体的应用场合不太清楚,我见有的电路直接用d ...

现在能见到的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等便携220V电源,几乎都是开关的。而这些电源在20几年前多是线性的,结构是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滤波。
当然也有例外,1984年有一款日立的充电剃须刀,里面就是开关电源的。
开关电源现在广泛用于LED显示和照明,这种用途对供电质量要求低,但效率还是越高越好,所以才用开关电源。
区别当然有,很多小信号放大用开关电源会出问题,比如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7631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见到的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等便携220V电源,几乎都是开关的。而这些电源在20几年前多是线性的,结构 ...

谢谢你的用心解答。。。。。

网友B:
开关电源,主功率管工作于开关状态,一般频率大于20K,配合电感,高频变压器工作;线性电源,主功率管工作于线性状态,用到变压器也是工频变压器;LDO隶属于线性电源,输入输出电压差很低。
相关内容可以看二姨家TI电源相关培训视频

网友C:
      开关电源,顾名思义就是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通过功率开关器件(MOS、三极管、IGBT)实现开关功能,其特点是体积小、效率高,但会带有一定的纹波噪声;线性电源是工作于线性状态,通过变压器调压再进行稳压实现电压变换功能,其优点是纹波噪声低,但缺点也比较明显:体积大,效率低。LDO只是实现常规的电压变换功能,一般都是降压型的比较多,其优点是电路简单,纹波噪声低,当其效率不高,发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目前,在大多电子电路中,开关电源占有较大比重,主要是考虑体积与效率的问题,但某些特殊场合,比如要求纹波噪声,且对体积要求不高时才会选择线性电源,当然开关电源通过后级滤波后也能实现很小的纹波噪声。LDO一般用在不需要进行隔离、负载电流比较小的场合(一般就是几十毫安,最大也就几百毫安),如果负载过大,因效率低LDO本身的发热会比较严重。
    欢迎到金升阳专业论坛进行沟通讨论。

网友D:
前面说的都很好,学习了,补充一点点。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E:
可以参考链接内容
TI的电源培训系列课件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92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