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跟随器+ADC电压不正确,求指导!

楼主(2014-07-08):
运放为OPA2379,ADC为CC2541内部ADC,采用100K、30K、热敏电阻分压作为运放输入。输入电压0.959V,跟随器输出0.966V,ADC测量0.993V,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照成的?

网友A:
ADC精度多少,几位的

网友B:
运放输入输出电压不一致,检查一下供电电压、外接干扰,测一下输出的交流成分,解决办法可以是滤波+屏蔽。

网友C:
1、你的基准电压是否精确 2、可以标定下

网友D:
可能和你基准有关吧;
测试下,精度还有线性,再找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输出电压不一致,检查一下供电电压、外接干扰,测一下输出的交流成分,解决办法可以是滤波+屏蔽。
...

点击[http://pinyin.cn/13SVEzsyThF]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992714请妥善保管]输出比输入的波形乱一些,我的电源是纽扣电池,没有做滤波处理,输出用万用表测量要高4mv,这样的电路设计能做到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感觉可能是供电电压的问题,adc12位的,几mv的误差到计算出电阻值相差了500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3SVEzsyThF]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992714请妥善保管]输出比输入的波形 ...

尽管看不清分度值,但的确波形比较乱,输入就不好,输出乱的更厉害。干扰可能来自电源、地,也可能来自空中,所以还是那句话,解决的办法就是滤波+屏蔽。做好了从波形上不会看出不理想。
具体点说,信号的地和放大器的地必须是一个,否则就被插入了干扰。
另外,也找一下外界干扰源,尽量消除,比如不良开关电源,包括次品节能灯、LED灯、充电器,一边测一边关掉可以设备就可以对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看不清分度值,但的确波形比较乱,输入就不好,输出乱的更厉害。干扰可能来自电源、地,也可能来自空 ...

thx,明天好好调调电源

网友E:
波形太差 考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看不清分度值,但的确波形比较乱,输入就不好,输出乱的更厉害。干扰可能来自电源、地,也可能来自空 ...

把模块单独拿出来测,但是电压还是会有升高,电源部分波形很好,但是跟随器之后波形就变差。
电源纹波与跟随之后纹波比较:

电路板:使用2.2u,0.1u电容滤波

网友B:
跟随器的输入是什么?没有测量一下?

网友F:
软件校正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的输入是什么?没有测量一下?

输入与输出信号相差不大,我在看OPA2379的手册,看是不是运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校正不行吗

软件如何矫正,产生的这个mv级的电压我还不清楚原因

网友F:
输入电压数据,跟随器输出数据,ADC测量数据《---取若干样点,绘图,看看偏差,然后再软件校正,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分段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随器的输入是什么?没有测量一下?

Normally, input currents are 5pA. However, a large
voltage input (greater than 500mV beyond the supply
rails) can cause excessive current to flow in or out of
the input pins. Therefore, as well as keeping the input
voltage below the maximum rating,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limit the input current to less than 10mA. This
limiting is easily accomplished with an input voltage
resistor,
是否输入电流大了,导致运放产生了失调电压?
我看到参数中low bias current (5pA),所以没有考虑失调电压的问题

这段属于输入超过电源轨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与输出信号相差不大,我在看OPA2379的手册,看是不是运放的问题

输入输出差异很小了,如果有直流偏差那可能是测量问题,也就是说基本可以排除运放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B:
供电电压多少V?我看OPA2379属于低压低流低速运放,为什么示波器测试用了1us/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差异很小了,如果有直流偏差那可能是测量问题,也就是说基本可以排除运放相关电路问题。 ...

我用万用表测的,想知道为什么跟随输入和输出波形会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多少V?我看OPA2379属于低压低流低速运放,为什么示波器测试用了1us/格? ...

供电用纽扣电池:3V,1u/格是设置了延时。

网友G:
有点担心OPA2379的带载能力,或者换颗运放试下,比如SGM8582

网友H:
输入未见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的,想知道为什么跟随输入和输出波形会比较差。

输入差,输出自然就差。问题是你的输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差,输出自然就差。问题是你的输入是什么?

1v左右,100K,30k,30k分压,然后跟随 ADC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未见滤波……

纽扣电池加电容滤波作为电源,输入用0.1uf的电容

网友B:
输入的1V是哪里来的?

网友I:
肯定是测试方法也不对。
万用表的内阻是多少?
100K/30K分压,并上万用表,输入电压会下降的。
你可以测试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测试方法也不对。
万用表的内阻是多少?
100K/30K分压,并上万用表,输入电压会下降的。

压差0.5mv,测试方式不对,我再调试下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1V是哪里来的?

100k,30k,30k分压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k,30k,30k分压的电压

分压之前是哪里来的?

网友I:
如果是直流电压,绝大部分场合,根本不需要运放的,直接电阻分压,RC低通滤波接ADC输入就可以了。
加运放,运放会带入额外的输入失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直流电压,绝大部分场合,根本不需要运放的,直接电阻分压,RC低通滤波接ADC输入就可以了。
加运放, ...

分压之后接ADC读出来的值误差很大,ADC输入电阻是197k,以前也用过分压方式,但都是使用1M的电阻分压,电阻分压也会有损耗吧,这个怎么计算?

NTC测温,肯定不需要运放。从来没有使用过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之前是哪里来的?

电池3V 然后接100K 热敏电阻(用30k精密电阻替代测试),30K。这个电路的主要功能是测温,精度到0.1摄氏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3V 然后接100K 热敏电阻(用30k精密电阻替代测试),30K。这个电路的主要功能是测温,精度到0.1摄氏 ...

1V输入信号的干扰最主要的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1、空间干扰,通过电波、感应而来,因为30k的内阻不低,高阻的容易被干扰,屏蔽和滤波后有望大大减少
2、示波器本身带来的干扰。本来没有干扰,或干扰比较小,但探头一加上,等价为增加了个吸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直流电压,绝大部分场合,根本不需要运放的,直接电阻分压,RC低通滤波接ADC输入就可以了。
加运放, ...

分压直接输入到ADC偏差很大,是否需要串个大电阻然后输入到ADC,分压直接输入ADC需要做什么其他处理吗?使用跟随的意义就是运放输入电阻大,不会对分压电路产生影响,我现在对失调电压进行校正后精度可以达到0.1。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分压直接输入到ADC偏差很大,是否需要串个大电阻然后输入到ADC,分压直接输入ADC需要做什么其他处理吗? ...

我一直采用电阻直接分压的方式,很好的呀。
上拉电阻小一些,NTC上并联一个电阻,这样线性会好一些。
对地要并联电容,输出RC低通滤波接ADC,很好的呀。

网友I:
普通的ADC,直流输入阻抗很高的,无非就是管脚的漏电流,一般在1UA以内,实际更小很多。
内部等效一个RC,R是采样电阻,C是采样电容。
如果是直流,外部只要加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就可以了,可以保证取样瞬间,提供足够的瞬间能量。
如果线性或者精度不对,你得考虑其它因素,比如电源电压是否有较大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的ADC,直流输入阻抗很高的,无非就是管脚的漏电流,一般在1UA以内,实际更小很多。
内部等效一个RC,R ...

问了技术支持,回答说ADC开启瞬间会拉低电压,但测量会在拉低后。实际电压1V,ADC测量结果0.85V。加了510欧和2.2uF的低通滤波后,实际电压0.956mv,ADC测量值1.025V。现在在等技术支持那边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了技术支持,回答说ADC开启瞬间会拉低电压,但测量会在拉低后。实际电压1V,ADC测量结果0.85V。加了510 ...

这些也需要FAE支持,那FAE都忙死了。
这些和芯片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系统的问题。
电源要么稳压,要么自己想办法,等VREF和ADC输入电压都稳定后再ADC转换。

网友J:
CC2541内部ADC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些也需要FAE支持,那FAE都忙死了。
这些和芯片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系统的问题。
电源要么稳压,要么自己 ...

今天看到一篇**提到运放千万不能和sigmaDelta型ADC直连。ADC内阻197k和我的采样电阻相差不大,而我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现在还是考虑用跟随器的方式。

网友I:
你首先要解决电池电压下跌对ADC VREF的影响,以及分压电阻的电压波动和VREF电压波动的不一致。
运放跟随是次要的。

网友K:
是不是由于干扰影起,正向输入端加个M级的电阻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