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 烧写sabre-sd 报无法格式化错误,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7-08):
Hi all,
   我在使用mfgtool 烧写sabre-sd报无法格式化错误,如下图所示:

报错截图

报错截图
D:\无法格式化.png,具体log:
DLL version: 2.2.3
Tuesday, July 08, 2014 16:05:50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_devices 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1, Volume->_diskNumber: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find Disk device: 02088A8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REMOVAL_EVT(I)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I)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Disk(I), Hub:1-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wait 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delete Disk:02088A88, Volume:0208F4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4f3&pid_0232#7&21690247&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457ea46&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208F4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1-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C:\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208F42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2E730C49&0&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1-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208F4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2e730c49&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ARRIVAL_EVT(I)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I)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I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_devices 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1, Volume->_diskNumber: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find Disk device: 0209142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I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Disk(I), Hub:1-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mknod block,mmcblk1,/dev/mmcblk1,block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SCDevice--Command Push(no file)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顶,刚接触freescale,期待大侠们的帮忙啊,mfgtool软件版本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LIST:

<LIST name="Sabre-SD" desc="Choose S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mcblk1,/dev/mmcblk1,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1">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mcblk1,mmcblk1p1,/dev/mmcblk1p1,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q-sabresd.bin">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k seek=1 skip=1 conv=fsync">write u-boot.bin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mmcblk1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mcblk1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1p1 /mnt/mmcblk1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mcblk1p1"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mcblk1p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往板子上烧写的Image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发帖建议你主题选择i.MX,而不是技术问题解答,这样我们的i.MX工程师可以快速看到你的帖子,给你更快的回复~~

楼主:
FSL_TICS_Rita,谢谢你的回复和建议!参考sabresd自行设计的,Image是linux-3.0.35_imx6,之前选择烧写SD确实报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后面发现可能不是跟wind7提示格式化有关,因为后面我选择烧写到eMMC的时候也提示要格式化,没有理睬这个提示,可以烧写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谢谢你的回复和建议!参考sabresd自行设计的,Image是linux-3.0.35_imx6,之前选择烧写SD确 ...

楼主你好,在烧写过程中提示要格式化,这里你选择“取消”就OK的,这里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所以你直接使用官网上的DEMO image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这里你需要根据你的板子移植BSP先。

网友A(2014-08-07):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楼主(2014-09-27):
FSL_TICS_Rita ,不好意思,在烧写eMMC能成功后,加上项目很忙,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关注了,现在才回复。

楼主:
结贴。感谢FSL_TICS_Rita的回复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