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测量功耗

楼主(2014-07-08):
我新作的模块,想知道功耗,但是用万用表测电流只能测当前的。我想知道一天的功耗是多少,应该用什么测量?

网友A:
接电表啊
或者自己一个测试模块,实时记录功耗(写个上位机);

网友B:
如果你的模块是220V交流供电的,那么正规测试功耗(功率、能耗)的方法是用功率计,也可以用功率插座。
如果你的模块是直流供电的,那比较麻烦,前几天还有人在论坛出钱要做功率计呢,而能耗是功率的积分(累积),就更麻烦点,按楼上的方法做。

网友C:
几种工作状态?分别测一下各种工作状态功率,大致估算吧,,,比较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