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外接的IIC读写数据问题,读出数据是0xff,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8):
PIC单片机外接的IIC读写数据问题,读出数据是0xff,是哪些情况使读出的数据是0xff,求解。。。

网友A:
明显程序不对

网友B:
自己架上示波器,一边看IIC总线时序,一般看自己的代码,如果总线时序正确,那就只能是自己的代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