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与D/A问题

楼主(2014-07-08):
现在DSP28335与D/A芯片TLV5638连接,实现不了?谁有相关程序发给我一份,还有请指教一下应该注意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硬件上实现了吗   排除硬件问题
是软件操作不了还是?硬件上参考TI DA芯片中的参考

楼主:
我将DA芯片的片选接地,然后从DSP发到DA芯片的时钟和数据都正确,可是DA芯片始终没输出,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也检测不到,控制字的写入是不是写一次就行?我现在还没找到问题。还在努力寻找中,请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