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wm 为什么理论值和实际值有较大误差

楼主(2014-07-08):
先看图,stm8s pwm波通过电子开关来获得0~2.5v之间任意电压

初始化 TIM1_TimeBaseInit(2,TIM1_COUNTERMODE_UP,4000,0);

理论上假如要获得1.25v电压,对应通道的ccr值要设为4000的一半即2000就可以得到,实际上要2110左右才能获得1.25v电压?误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和以为你的PWM输出不准呢

网友A:
自己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参考下

谢谢斑竹的回答 :D 再顶下,听听别人的意见!

网友B:
(2110-2000)/2000=5%, 百分之5的误差,我觉得可以接收的,而且你量的1.25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网友C:
输出的PWM值没错吧,输出电压值那是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