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感覆铜的有争议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双层板,功率电感放在top层,用于DCDC BUCK电路中。理论上电感下方包括bottom层都不能走线。
那么bottom层正对电感下方,覆铜(GND网络)可以么?
我们公司有一些板子是覆铜的,有一些是没有覆铜,说法也有争议,认为不应该覆铜的人认为电感是强**件,会干扰到地平面。
那么各位大侠认为呢?应该覆铜还是不应该覆铜?

网友A:
要是我,肯定铺铜。电感中的磁场是从两端发出来的,要说干扰也是两头更强,铺铜应该还可以起一定的屏蔽作用。
地铜和电源地良好连接就好。

网友B:
敷铜的作用就是为了吸收电感的干扰。
同时,也是为了给电感上面的电流一个回流路径。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感,
有的时候不能铺铜,铺铜会有涡流,导致效率变低,

建议看一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在168页,有对铺地的说明!

网友D:
楼主所述,未免太简单。
电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磁路可能不同,方向可能不同,工作频率可能不同……怎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感,
有的时候不能铺铜,铺铜会有涡流,导致效率变低, ...

普通的功率电感,用在典型DC BUCK电路中,是那种上下MOS管加电感的开关电源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述,未免太简单。
电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磁路可能不同,方向可能不同,工作频率可能不同……怎能一 ...

普通的功率电感,用在典型DC BUCK电路中,是那种上下MOS管加电感的开关电源拓扑。
电源芯片工作频率在200K-500K之间。

网友E:
这种功率电感都是闭合磁路的,一点点漏磁在地平面上面掀不起什么浪花。

网友F(2014-10-31):
最后的结论是推荐覆铜?

网友G:
功率电感可不都是闭合磁路的···得看成本··

8楼对联不错。

网友H(2015-07-25):
手上正在画一个LED驱动电源,使用的sumida的CDEP125 ,基本不漏磁(成本不计),但是因为尺寸是12.5*12.5 ,所以一定要在下面走线了~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