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哪位了解新唐M0单片机上电复位和复位脚复位的区别

楼主:
测试过程中发现有时芯片乱套了会出现掉电不能正常唤醒的情况,及时复位也没有用(复位后芯片能从头正常工作),但是掉电后会无法唤醒。 出现这种情况断掉电源再上电就一切正常了,说明复位脚的复位与上电复位有写不一样,估计是某些寄存器的状态,不知道哪位了解请教了

网友A(2014-07-08):
系统复位与上电复位的区别

网友B:
楼上你抢了我的解答

网友:
系统复位不复位外部晶振电路和SPCON.BS位,上电复位可以将两者复位

网友C:
还没考虑到功耗,不过帮顶了!

网友D:
强人多啊,学习受教了。

楼主(2014-08-08):
始终还是没有了解,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单片机复位脚的复位信号不管用(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寄存器上有复位标志的不同,这个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始终还是没有了解,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单片机复位脚的复位信号不管用(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寄存器上有复位 ...

只要芯片始终上电,外部复位引脚一直是管用的,为什么会不管用呢?休眠模式下复位信号是否会唤醒,这个具体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A:
懂了楼主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复位信号无法唤使芯片退出休眠状态,对吧?

网友E:
和其他引脚电平有关系吗

网友A:
1.楼主休眠模式下是否用的是10kHz的时钟源
2.从手册上看,没有说掉电模式下复位信号是否可以唤醒MCU,应该是不会唤醒的

楼主:
正常时可以唤醒的,比如芯片用ICP烧录后配置成加密,再用ICP一读就死活不能复位了,出了断电一点办法没有,还有一些异常出现也会不能硬件复位,但是规律不好找

网友F:
上电复位和引脚复位不一样的,以前有讨论过的

楼主(2014-10-01):
经过测试新唐NAN120的复位寄存器(GCR->RST_SRC)无论是上电复位,复位脚复位,软件指令复位,寄存器都是0xF3,这与手册说的有几个复位标志的状态有出入。也许本身芯片设计不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