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口烧写问题

楼主(2014-07-08):
今天调试新到的板子蛋碎得问题又出现了,JLINK烧程序不行。
经典的错误,DLL TARGET CANCELL什么的。基本就是JLINK连接失败。
以前就是用的这个SWD的电路,成功了。今天怎么就挂了,比较郁闷。
注意的要点如下,高手们看有什么问题么:
1,BOOT0,BOOT1通过10K电阻连GND. 2,上电。3,TCK,TMS均上拉10K电阻到3.3V,接入RESET。
分析:有可能是JLINK的连线稍微长了点,大致有30CM(但我将通信速率降到了200K)。我再想不出其他原因了。----这个JLINK用在我以前做的板子上没问题。
怕芯片没焊接好,也加固了。。。。
高手们帮帮忙?这种问题浪费我大半天时间,太有罪恶感。。。。
感谢!!!!

网友A:
线我一般控制在5CM内,以前调51的时候老是连不上,后来线改短就好了;
SWD接口连不上:我一般多插拔下几次就可以了;
碰到过1次:开始能检测到芯片,就是连不上,后来芯片也检测不到了,没办法就换芯片了;

你有串口的话,先用BOOT试下,能不能更新程序;
BOOT也更新不了,就只能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我一般控制在5CM内,以前调51的时候老是连不上,后来线改短就好了;
SWD接口连不上:我一般多插 ...

倒是插拔了很多次,都不行。可能是线长的问题,串口还没试。。。。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