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是否还在产啊,市面好多拆机翻新的

楼主(2014-07-08):
问下版主:cy7c68013a是否还在产啊,市面好多拆机翻新的
最近购买该芯片都遇上两次68013重刻字成68013a的,一上机都发热严重,肯定不是电路问题,我用带a的都不热,只是比不用温度高点点
主要是cy7c68013a-56pvc

网友A:
这两个差别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差别很大吗?

不带a的发热严重,只是加电不用你会觉得烫手

网友B:
RAM大小不一样,这样改会死人的。估计有人会把常温型号改成工业级的,你说的这种太容易识别,属于瞎改。

网友C:
价格上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a的发热严重,只是加电不用你会觉得烫手

这样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D(2014-08-14):
用的比较多,应该还在产呀。

网友E:
一直很好奇芯片怎样翻新

网友C:
确实买到过假芯片 头说是翻新的

网友F:
如果翻新的好的话还能保留部分功能 但一用深了就不行了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一款 不太清楚

网友H: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I:
这个芯片不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J:
楼主发现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K:
好可怕的问题啊

网友L:
这个问题应该问厂商吧

网友M:
重刻字的方式简直太LOW了

网友N: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O:
楼主好悲催 下次要注意了啊

网友P:
是呀 芯片买回来都要先观察一下的

网友Q:
这款芯片翻新的很多吗

网友R:
温度高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S:
以后真的需要注意了

网友T:
楼主,我是专业销售这个芯片的,你买CY7C68013A找我呢。。13692110307 巨**

网友U(2014-11-07):
我们是cypress一级代理,可以在官网上可以查到我们公司,可以加QQ:274172523

网友D:
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多,应该没有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