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干扰

楼主:
产品在充电过程中有高频干扰1M以上,干扰来自同一条线路上电风扇开关机过程中,我用了RC,LC滤波都没有用,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干扰如图片

网友A(2014-07-08):
示波器探头环路引入干扰,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B:
风扇开关速度减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开关速度减缓。。。

这个不行,因为是在模拟产品在实际中使用,还有就是同一条线路中的灯管开关过程中也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环路引入干扰,减小环路面积

谢谢,我重新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