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dsp和fpga之间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求一份dsp和和fpga之间spi通信的程序,,,最简单的那种,比如从dsp上点亮fpga的一个灯,就可以的。谢谢!!急需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了解下 SPI的协议 自己写一个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 SPI的协议 自己写一个不是更好?

已学过spi了,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学过dsp的一个spi例程了,只是和dsp开发板上的外设通信,对于fpga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如何去写,主要是fpga方面做从机的这方面,不知道从何处开始。。求指导!!!

网友B:
看spi的时序图。fpga以前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spi的时序图。fpga以前用过吗?

以前学过一点,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最近在学fpga的状态机,希望能尽快补上来。。网上没找到fpga做从机的资料或者代码什么的?我就想有代码可以学习下,最简单的那种也行,可以点亮一个灯,或者一个数码管的8位,这样子的。。。谢谢啦!!!

网友B:
能看懂时序图,fpga会操控输入输出引脚就可以搞定了,不难。关于fpga的例程论坛上有,不知道你用的是Verilog还是vhdl。自己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时序图,fpga会操控输入输出引脚就可以搞定了,不难。关于fpga的例程论坛上有,不知道你用的是Verilo ...

你好,我用dsp输出一些数据了,是在ccs上那spi的寄存器上发现有数据发送,现在关于怎样把数据传送到fpga上有很多问题,就是对如何把数据发送到fpga的ram里面(是ram里面吧?),时序图看了,有些乱,那个用Verilog还是vhdl,都可以,都学过,都不强,可以再补。。谢谢你啊!!!

网友C:
SPI还是比较简单的协议的吧,看看原理和参考下别人的例子,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dsp输出一些数据了,是在ccs上那spi的寄存器上发现有数据发送,现在关于怎样把数据传送到fpga ...

只能告诉,去看时序图。懂得spi是怎么接受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还是比较简单的协议的吧,看看原理和参考下别人的例子,不难

好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