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路adc转换

楼主(2014-07-08):
最近刚接触STM32F103C8T6芯片,在adc转换时候单路实现了,不知道这么实现多路ADC转换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下,最好是能用上DMA
我的程序如下,求指点:
void Adc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1(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ADC时钟分频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int main(void)
{
  Main_InitSys();   //为了是main函数看起来更简洁些,我们将硬件初始化的代码封装到这个函数
  while (1)
{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0]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B(2014-09-25):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