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直流5V输入,正负接反都能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4-07-08):
如何实现直流5V输入,正负接反都能电路都能正常工作。是不是输入端加两个二极管?

网友A:
经过在整流桥后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加四个二极管

网友C:
当交流输入你就会整了
匿名
加四个二级管,,做个桥式整流电路
匿名
用整流桥堆即可,桥堆的正负极要正确接入电器,然后把直流5V电源接桥堆的输入端.这样5v电源与桥堆的输入端无论怎么反接,桥堆的正负两端始终不会变

网友D:
加两个二极管可以,但要再加两个MOS管:

与四臂MOS桥比,简化,全NMOS,但电压损失多了大约0.4V。
不过与全肖管四臂桥比,压降少损失大约0.4V。
因此,这是个折中电路,也是个不伦不类的电路。

网友E:
找个交流输入的经典电路看看,桥式整流那个经典图。

网友F:
能接受多大的电压跌落?

网友G:
你的为什么总想会插反呢?你可以让它没机会插反啊。
接口做成三个端子的,两边地,中间电源,怎么插都不会插反。
如果不想这样,那就用四个二极管组成整流桥吧,不过二极管会有压降、最大整流电流限制。

网友H:
加整流桥就好。如果只是为了防止接反了而烧了电路的话可以再电源端串一个50欧的电阻。如果接反了导致电流过大压降在电阻上增大。而芯片上的压降减少而保护了后面的电路。或者反向接一个二极管。如果接反了电源短路而保护了后面的电路。平时设计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I:
大家想到的都是二极管,也可以采用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B:
继电器怎么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怎么实现?

有时间是上传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怎么实现?

实际调试时可能还要加其他器件,D2的作用是输入反接瞬间的保护,若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取消。

网友B:
实际还是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实际还是二极管

你要搞清楚好不好?!

网友B:
因为没有D2,没有人敢加反电压过来

网友J:
用继电器驱动线圈加串个二极管,极性接错不会工作,接对才动作。用桥堆损耗大

网友K:
小问题整大课题…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D2,没有人敢加反电压过来

这样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损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继电器驱动线圈加串个二极管,极性接错不会工作,接对才动作。用桥堆损耗大 ...

就是这样,反接时继电器动作,正接时不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D2,没有人敢加反电压过来

其实若接反电压时继电器动作时间很快,一般要求不高的话没有问题。这个主要是考虑继电器不动作或者误动作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继电器驱动线圈加串个二极管,极性接错不会工作,接对才动作。用桥堆损耗大 ...

这可不一定
继电器的功耗不见得就一定比一个二极管的功耗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样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损失

但是却多了继电器的功耗,也多花了n倍的价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其实若接反电压时继电器动作时间很快,一般要求不高的话没有问题。这个主要是考虑继电器不动作或者误动作 ...

再快也是几十个毫秒。就算没有要求,估计也没有人敢冒这个险。

网友L:
7楼的方案有新意,大家都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J:
不会增加继电器功耗,正常工作继电器不动作。就是加个继电器功耗才多少?5V输入就算1A的电流桥堆导通损耗就是0.4*2*1最少0.8W,当然有大功率的锗材料桥堆是比继电器好,不过我没看到有几个安培几十安的。硅材料的导通压降真伤不起。

网友J:
我觉得还有用可恢复温度保险输入反并个二极管也有保护作用,很多汽车电器产品输入保护这么做。最好是7楼的全MOS桥建议,损耗最小,也可靠,就是价钱不低。为了避免人为失误花钱太多不值得。楼主提出的问题是想一劳永逸解决操作失误,但是功能的延升意味着代价的增高,我不知楼主具体做的是个是个什么玩意,只是提醒楼主设计东西要考虑性价比,为了避免生产失误增加总体成本没必要,如果生产管理员工心态不正常,品质意思淡漠,一块铁也能搞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不会增加继电器功耗,正常工作继电器不动作。就是加个继电器功耗才多少?5V输入就算1A的电流桥堆导通损耗就 ...

你搞清楚:桥堆方案的压降只是比继电器方案多了一个二极管而已。
你还要搞清楚:电压反接进来时继电器可是工作的,继电器的功耗可不小,大概有0.2W~0.5W左右的功耗。
如果挑一个压降小的肖特基,例如CMS06,1A时也就0.3W的功耗,如果电流更小时,可比继电器的功耗要小不少。

网友J:
直流电压经过桥堆回路是几个二极管?你真会计算!!别忽悠人,你要争个赢可以给你。这里有很多高手,别人看了只是一笑,但是初学者就可能被误导。我的继电器方案我没说是最优化的,同时你没仔细看我说的怎么接,前面有人已经给出接法,这个我不重复。其实楼主这个问题真正没必要这么做,控制好生产工艺品质就行。无论是加什么都会造成损失效率,增加成本。

网友B:
吐血
是你不懂还是别人不懂?
继电器方案回路有一个二极管压降,桥堆方案回路有两个二极管压降,这不是只多一个是几个?
不要看到桥堆有四个二极管,就认为回路有四个二极管的压降,要用你的脑瓜思考一下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