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F207CAN 通信问题 求大神

楼主(2014-07-08):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stm32f2xx_r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char send[7]={'m','e','n','g','n','a','n'};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define USE_CAN1
/* #define USE_CAN2 */

#ifdef  USE_CAN1
  #define CANx                       CAN1
  #define CAN_CLK                    RCC_APB1Periph_CAN1
  #define CAN_RX_PIN                 GPIO_Pin_0
  #define CAN_TX_PIN                 GPIO_Pin_1
  #define CAN_GPIO_PORT              GPIOD
  #define CAN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D
  #define CAN_AF_PORT                GPIO_AF_CAN1
  #define CAN_RX_SOURCE              GPIO_PinSource0
  #define CAN_TX_SOURCE              GPIO_PinSource1
#else /*USE_CAN2*/
  #define CANx                       CAN2
  #define CAN_CLK                    (RCC_APB1Periph_CAN1 | RCC_APB1Periph_CAN2)
  #define CAN_RX_PIN                 GPIO_Pin_5
  #define CAN_TX_PIN                 GPIO_Pin_6
  #define CAN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AN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CAN_AF_PORT                GPIO_AF_CAN2
  #define CAN_RX_SOURCE              GPIO_PinSource5
  #define CAN_TX_SOURCE              GPIO_PinSource6
#endif  /* USE_CAN1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LED_Display(uint8_t Ledstatus);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KEY_PRESSED     0x00
//#define KEY_NOT_PRESSED 0x01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unsigned char rcv[8]={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CAN_Config(void);
void Init_RxMes(CanRxMsg *RxMessage);
void Delay(void);
void Uart2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int i = 0;
    int u8_RxLen = 0;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ExtId = 0x00;
    RxMessage.IDE = 0;
    RxMessage.RTR = 0;
    RxMessage.DLC = 0;
    RxMessage.FMI = 0;
    for( i=0;i<8;i++){
        RxMessage.Data=0x00;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u8_RxLen = RxMessage.DLC;

        for( i=0;i<u8_RxLen; i++){
            rcv[u8_RxLen] = RxMessage.Data[u8_RxLen];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

        }
    }
   */
int main(void)
{
          int i;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2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2xx.c file
  */
  CAN_Config();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
  Init_RxMes(&RxMessage);

  Uart2Init();       //初始化串口
/*Configure Push button key */
/*STM_EVAL_PB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GPIO);*/

while(1){

        /* 等待发送完成 */
//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for(i=0;i<=8;i++)
//         sendchar(TxMessage.Data);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 0))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RxMessage);;

           /* 接收数据 */
//           if(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

//        }

                for(i=0;i<=8;i++)
         sendchar(RxMessage.Data);

//        printf("\n\r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n\r");
//  RxMessage.IDE=1;

  /* Infinite loop */
/*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xMessage.DLC=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RxMessage.Data[2]=0x00;
           RxMessage.Data[3]=0x00;
           RxMessage.Data[4]=0x00;
           RxMessage.Data[5]=0x00;
           RxMessage.Data[6]=0x00;
           RxMessage.Data[7]=0x00;
           if (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
                    }

      }
//      Delay();
         for(i=0;i<=7;i++){
             send=RxMessage.Data;
                 }
         for(i=0;i<=7;i++)
         { sendchar(send);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CA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2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1);

}

void CA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GPIOs configuration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CAN_GPIO_CLK, ENABLE);

  /* Connect CAN pins to AF9 */
  GPIO_PinAFConfig(CAN_GPIO_PORT, CAN_RX_SOURCE, CAN_AF_PORT);
  GPIO_PinAFConfig(CAN_GPIO_PORT, CAN_TX_SOURCE, CAN_AF_PORT);

  /* Configure CAN RX and TX pin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RX_PIN|CAN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A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configuration ********************************************************/
  /* Enable CAN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AN_CLK, ENABL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x);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 CAN Baudrate = 1MBps (CAN clocked at 30 MHz)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2;
  CAN_Init(CANx,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ifdef  USE_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else /* USE_CAN2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endif  /* USE_CAN1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Structure preparation */
  TxMessage.StdId = 0x321;
  TxMessage.ExtId = 0x01;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TxMessage.DLC = 1;

  /* Enable FIFO 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
  CAN_ITConfig(CANx, CAN_IT_FMP0,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VIC for CA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USE_CAN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else  /* USE_CAN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2_RX0_IRQn;
#endif /* USE_CAN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Rx Message.
  * @param  RxMessage: pointer to the message to initialize
  * @retval None
  */
void Init_RxMes(CanRxMsg *RxMessage)
{
  uint8_t i = 0;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ExtId = 0x00;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RxMessage->DLC = 0;
  RxMessage->FMI = 0;
  for (i = 0;i < 8;i++)
  {
    RxMessage->Data = 0x00;
  }
}

/**
  * @brief  Turn ON/OFF the dedicated led
  * @param  Ledstatus: Led number from 0 to 3.
  * @retval None
  */
/*void LED_Display(uint8_t Ledstatus)
{
  /* Turn off all leds */
/* STM_EVAL_LEDOff(LED1);
  STM_EVAL_LEDOff(LED2);
  STM_EVAL_LEDOff(LED3);
  STM_EVAL_LEDOff(LED4);

  switch(Ledstatus)
  {
    case(1):
      STM_EVAL_LEDOn(LED1);
      break;

    case(2):
      STM_EVAL_LEDOn(LED2);
      break;

    case(3):
      STM_EVAL_LEDOn(LED3);
      break;

    case(4):
      STM_EVAL_LEDOn(LED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Delay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void)
{
  uint16_t nTime = 0x0000;

  for(nTime = 0; nTime <0xFFF; nTim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int sendchar (int c) {

  if (c == '\n')
  {
          while (!(USART2->SR & 0x0080));
          USART2->DR = 0x0D;
  }
  while (!(USART2->SR & 0x0080));
  USART2->DR = (c & 0x1FF);
  return (c);
}

程序如上   用的是飞思卡尔单片机给它发数据 但是收不到数据  求大神指教。

楼主:
小弟刚入门  求大神指导  十分感谢

楼主:
飞思卡尔的波特率是1MBHZ  但是别的参数不一致。   主要这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
大体看了一下, 波特率, 时钟, 引脚配置都可以.
这种硬件底层调试, 接调试器跟踪, 分析硬件寄存器来差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