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UART串口中断问题,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4-07-08):
现在想做两个单片机通信,一个单片机给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接收的单片机通过UART串口中断的方式触发,当接收一个字节后置位标志位用以在main函数中做判别使用,可是做出来的效果是标志位Flag没有被置位,请大神指导,我这思路有没有问题

为了便于大神理解我的问题,现在上程序:

bit Flag = 0;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
       ........
       ........

       while(Flag)
       {
                Flag = 0;
               .........
               .........
               .........
        }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 - 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 / 12 / 32) / 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Flag = 1;
                Buffer = SBUF;        //接收SBUF的值送入Buffer
                SBUF = Buffer;
        }

        if(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while(Flag)似乎不对头,试一下:do{;)  while(!Flag);死等Flag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Flag)似乎不对头,试一下:do{;)  while(!Flag);死等Flag置位。

恩恩,谢谢,明天我改了下载看看

网友B:
应该是在while(Flag){}外层加一层while(1),否则无限初始化~

网友C:
没有使能接收吧,R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while(Flag){}外层加一层while(1),否则无限初始化~

恩恩,你和小宋老师说的一样,外面下雨我还没来得急尝试,尝试后再来报贴,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能接收吧,REN

使能了,我是直接对寄存器的8位操作的,小宋老师说是while(1)没有,导致程序逻辑混乱:lol,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能了,我是直接对寄存器的8位操作的,小宋老师说是while(1)没有,导致程序逻辑混乱,不知道是不是 ...

确实,主程序需要无限循环

网友A:
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吗?

是程序里没有加while(1)的问题,程序跑飞了,不过你的方法也对,只是我要做的东西不能让他停留在while(!flag)里,嘿嘿

楼主:
经试验证实,就是程序里没有添加while(1),使得程序在运行时跑飞了,大家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