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片外用14.7456MHZ的晶振该怎么设置熔丝位?

楼主(2014-07-08):
Atmega8片外用14.7456MHZ的晶振该怎么设置熔丝位?

网友A:
选外部晶体晶振,然后根据晶振大小范围选择对应的,不要选到RC或者有源的晶振上去

网友A:
最好把fuse那里的截图发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fuse那里的截图发来看下

CKSEL3...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