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ZN8 BUS CLOCK时钟一致性问题??

楼主(2014-07-08):
1,时钟配置代码如下::
void Clk_Init()

{
        ubyte LcTemp;

        ICS_C1|=ICS_C1_IRCLKEN_MASK;                 /* Enable the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ICS_C3= 0x90;                                                /*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 31.25 KHz*/
  LcTemp = ICS_C3;
  while(LcTemp !=0x90)
  {
           ICS_C3= 0x90;                                                /*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 31.25 KHz*/
          LcTemp = ICS_C3;
  }
        while(!(ICS_S & ICS_S_LOCK_MASK));  /* Wait for PLL lock, now running at 40 MHz (1280 * 31.25Khz) */
  ICS_C2|=ICS_C2_BDIV(1)  ;                         /*BDIV=2, Bus clock = 20 MHz*/
        ICS_S |= ICS_S_LOCK_MASK ;                         /* Clear Loss of lock sticky bit */
  SIM_SOPT | =         CLKOE;          /*Bus clock output is enabled on PTC5*/

}
测试环境:5个样品测试环境一样。
PTC5 PIN无外接任何电路,测试BUS CLOCK分别是:19.2MHZ,20.3MHZ,20.1MHZ,19.3MHZ,20.3MHZ(测试仪器高精度),这款芯片全温度范围误差2%。
我想了解,怎样保证你输出时钟一致性??????

网友A:
太难了,除非校准

网友B:
看了数据手册,还是看不明白

楼主(点评):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除非校准

正如4楼所讲,你可以使用PE的trim校准下。

网友D:
没有硬件,没验证过,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硬件,没验证过,学习了。

硬件昨天之前还有相关板子申请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